DSP系统的硬件调试技巧

楼主:
     硬件调试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如在硬件调试前,应先对电路板 进行细致的检查,观察有无短路或断路情况(由于DSP的PCB板布线一般较密、较细,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加电后,应用手感觉是否有些芯片 特别热。如果发现有些芯片烫得厉害,需立即掉电重新检查电路。排除故障后,接着就应检查晶体是否振荡,复位是否正确可靠。然后用示波器检查DSP的CLK -OUT1和CLK-OUT2引脚的信号是否正常,若正常则表明DSP本身工作基本正常。

  (1)保证电源的稳定可靠
  在DSP硬件系统调试前,应确保给实验板供电的电源有良好的恒压恒流特性。尤其要注意的是,DSP的入口电压应保持在5.0V±0.05V。 电压过低,则通过JTAG接口向Flash写入程序时,会出现错误提示;电压过高,则会损坏DSP芯片。

  (2)利用仿真软件排除硬件故障
  在完成对电路板的检查后,就可通过仿真软件来调试程序。由于仿真时,程序代码下载到目标系统中的片外程序存储器,因而通过仿真软件可以比较容易地检查出一些硬件故障。

  在上电后,若仿真软件调试窗口始终无法调入程序,则有两种可能:① DSP芯片引脚存在断路或短路现象;② DSP 芯片损坏。倘若是第一次利用仿真软件调试程序,此时应对实验板断电,仔细检查DSP芯片各引脚的焊接情况。如果软件调试窗口曾正确调入程序,则可能是 DSP芯片损坏。此时,可通过检测实验板的整板阻抗进一步判断DSP芯片是否受损。若整板阻抗急剧下降,可将给DSP芯片供电的电源线割断,检测DSP芯 片的电阻。

  如果软件调试窗口可调入程序,但调入的程序局部出错,如对片外程序存储器或数据存储器操作的代码变成.word xxxx,此时可能是片外程序存储器或数据存储器出现故障。应仔细检查存储器是否存在短路或虚焊,若不存在则应进一步判断存储器是否受损。

  DSP硬件设计是系统设计的“基石”,是系统稳定性的关键。本文介绍的DSP系统硬件开发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可以大大缩短开发时间,希望能给读者提供参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