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 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
我做一款产品,需要低功耗,芯片是STM32F103C8T6.板子上有一个STM32F103C8T6芯片,一个蓝牙模块,10个按键,一个指示灯。
用CR2032供电。
不加低功耗功能时,一天就把电耗完了。
后来加了低功耗睡眠模式,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u8 **;
        long int i;
        char flag=0;
        Stm32_Clock_Init(9);                    //72MHz
    //IWDG_Init(6,800);               //看门狗初始化,256分频,800计数,复位时间5s
        CPU_Init();                     //CPU初始化
        VAR_Init();                                                //变量初始化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1初始化
        usart1_init(9600);
        usart2_init(115200);                        //串口2初始化
        InitKeyboard();

可是试验了一下,还是一天就把电耗完了。高手给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103的低功耗没有做过,可以从以下几个地方入手
1) 睡觉前把对应的端口的高低电平设置的与外围电路一致,比如外围是高,你也把对应的IO设置成高
2) 休眠前,把不用的外围手工关掉,比如串口,ADC,I2C等,唤醒以后再重新初始化
3) 先用一下最小系统进入休眠状态,测试一下功耗是多少
4) 然后算一下外围的功耗是多少
5) 可以把比较耗电的外围加上电源开关,在不用的时候,关掉电源

网友:
IO口省电很重要。记得N年前用PIC16LC62做气表。那要到10UA。外围IO口不断的测。从几个毫安降到10UA。全都是从IO口折腾出来的。CPU本身可以到1~2个微安。其实你可以用STM32L0XX或者STM8LXX。 这个更好。而且内部带了EEPROM .外扩EEPROM想做低功耗就很难。

网友A:
CR2032 电池放电电流不适合大于20MA,所以用STM32不太合适;应该是一个蓝牙IC搞定这个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2032 电池放电电流不适合大于20MA,所以用STM32不太合适;应该是一个蓝牙IC搞定这个产品

那用什么电池好呢?推荐一款呗。
另,蓝牙IC没用过,可以编程吗?因为我还有按键和指示灯。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用什么电池好呢?推荐一款呗。
另,蓝牙IC没用过,可以编程吗?因为我还有按键和指示灯。谢谢!

我想你可能是要用蓝牙BLE,CC2640,nrf51822都可以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可能是要用蓝牙BLE,CC2640,nrf51822都可以搞定

谢谢!我对这些都不太了解。如果我用CC2640,那这个芯片是不是可以在蓝牙
使用的时候切断蓝牙的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对这些都不太了解。如果我用CC2640,那这个芯片是不是可以在蓝牙
使用的时候切断蓝牙的供电呢?

CC2640 可以超低功耗唤醒零点几微安,发射电流也小,适合CR2032。你要看下CC2640的说明书,并应对你的项目要求

网友A:
以下是用CC2640r2做产品的电流:

/*工作电流 按松下CR2032电池 容量为220mAH
工作状态     最大电流      最大时间
连接中       7mA(0DBm)    5秒
连接好        1.2mA         10秒
无连接空闲    1.2mA         220mAH/1.2mA=183小时    (有键一直按下的情况)
睡眠          0.1uA         220mAH/0.1uA=2200000小时=251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用CC2640r2做产品的电流:

/*工作电流 按松下CR2032电池 容量为220mAH
工作状态     最大电流    ...

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