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和MOS的选择问题?

楼主:
在电流都能够满足的前提下,达林顿和MOS都可以达到要求,但是如何选择呢?
相同驱动能力的情况下,MOS价格肯定要低一些。但是根据经验MOS好像比较不耐用,电路设计不合理很爱烧掉。
大家,能给说说这是为什么?

网友:
感觉mos还是更合适,mos正常使用,寿命应该还行吧,达林顿不清楚。如何量产,考虑mos

网友:
“相同驱动能力的情况下,MOS价格肯定要低一些。”

生产量大,价格才会低。反过来,价格低说明多数人选择使用MOS。
MOS没有那么脆弱,“很爱烧掉”。如果“很爱烧掉”,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选择MOS管了。

网友:
MOS管没有那么脆弱,只要功率选择合适了、买到了原厂正品是不会“很爱烧掉”的。如果“很爱烧掉”只能说明买到以次充好的山寨产品了,

网友:
根据经验MOS好像比较不耐用?经验有待提高呗
电路设计不合理,什么都是可以烧掉滴

网友:
达林顿管损耗大速度慢是最大的问题,mos管的驱动电路要仔细设计,学习一下,mos管更好

网友:
MOS在正常的工作态一般还是很耐用的。但是MOS在短路的时候比较爱烧,MOS的损坏速度特别的快。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如果是三极管,反应的时间比较慢些,通过采样电路后马上停止,管子一般不易烧掉。

网友:
就上面的问题,各位能给个什么电路吗?最好不是那种加一个限流电阻的方案,我过去曾经使用过整流二极管做限流器,这个方案就别介绍了。

网友A:
限流电阻是保护MOS管不超过额定电流的,最好是加上,否则容易烧管。
过去的方案为什么爱烧要分析一下,是方案负载功率多大,还是电路控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流电阻是保护MOS管不超过额定电流的,最好是加上,否则容易烧管。
过去的方案为什么爱烧要分析一下,是 ...

造成短路的原因不是电气问题造成的,而是机械问题造成的,这一设计用在矿山设备上,设备每天都要搬动,有时是由于绝缘破坏,有时是操作不当等等。这种情况无法预料,而设备的功耗没有任何规律。矿山设备要求电压低,一般在48V以下。所以设备的电流很大。目前加限流是一种手段,电阻都是“水泥电阻”。所以电阻需要消耗大量的有用功,有时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