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待机模式的问题

楼主:
我做一个项目,电池供电,所以需要低功耗。
原来用的睡眠模式,可是不符合要求。
想用待机模式,用RTC报警中断唤醒。

单片机晶振是5脚和6脚,3,4脚是不是接RTC的那个32768Hz晶振的管脚。
只要接上一个32.768kHz的晶振,其他就是软件的事了吧?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1) boot0 要接地
2) 另外可以参考网上的小系统板
3) 还是建议楼主多看看规格书,上面对于第一个引脚都有说明,这个即学会查资料,又可以提高自己技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boot0 要接地
2) 另外可以参考网上的小系统板
3) 还是建议楼主多看看规格书,上面对于第一个引脚都 ...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