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个公司可以做宽度2MM左右的PCB板子

楼主:
1芯积分
画了一个小板子,发去嘉立创那边做不了,谁那有好的推荐

网友:
这么窄的PCB,,,,

网友A:
要求就那么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就那么宽,,,

这么窄的电路板,机械强度很低,碰碰就断了。
这个电路板,设计就很成问题。

网友:
这板子确实窄了点,不过按说一般公司都可以做的

网友:
设计软板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