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xCC的问题

楼主:
我做一个项目,需要低功耗,准备用STM32L系列的单片机。
我下载了一个数据手册,找到一个48个脚的芯片。
如下图:

上面写的是STM32L15xCC.     LQFP48
然后我在淘宝上搜了一下,找到这个

上面标的是STM32L151C8T6.
这两个芯片是同一个东西吗?
我原来没用过STM32L系列的片子。
请问STM32F103C8T6的程序和STM32L151C8T6区别大吗?谢谢!

网友A:
用ST MCUFinder 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ST MCUFinder 看一下

下载了一个ST MCUFinder,可是看不出来是否一样,感觉差不多。

网友:
1) 从丝印上看是一样的2) 建议你要学会 看MCU规格书,一般在规格书最好,会注明,MCU型号的各个部分的说明,比如C代表什么 ,8代表什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一个ST MCUFinder,可是看不出来是否一样,感觉差不多。

容量不一样,对应的资源就有可能不一样,一般大容量的资源更多。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