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
我买的一块dsp28335的开发板,想问问能直接采集外部的电流或是电压信号吗?还是说要买个ADC的模数转换器,自己有点蒙圈,请各位指教一下,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
配置了三种模式,为单次模式,连续模式和DMA传输

单次模式是调用一次采集函数,在指定的某一个AD端口采集,用到的时候在去采样

连续模式是连续转换多个通道,采用级联模式,采用16路AD通道的值

DMA传输时AD采样的值直接通过DMA传输到内存中,不需要要CPU干预,持续采样,放到内存,需要用到数据的时候去读取相应的存储区即可。

网友:
1、28335内部应该是有自己的ADC的,看你精度要求,符合的话,用内部的ADC就可以。

2、对于电流信号,一般不能直接来采样,需要转换成电压信号再去采集

3、对于电压信号,不一定直接可以采集,可能需要用信号调理电路将信号调整到ADC的采样范围内,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