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S22HB的SD0/SA0没有接任何东西可以使用吗

楼主:
 LPS22HB的SD0/SA0没有接任何东西可以使用吗

网友:
数据手册里没看到这个引脚是否内置上下拉电阻
使用时最好根据需要连接到电或者地
”The slave address (SAD) associated to the LPS22HB is 101110xb. The SDO/SA0 pad can
be used to modify the less significant bit of the device address. If the SA0 pad is connected
to voltage supply, LSb is ‘1’ (address 1011101b), otherwise if the SA0 pad is connected to
ground, the LSb value is ‘0’ (address 1011100b). This solution permits connecting and
addressing two different LPS22HB devices to the same IC 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