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GPIO基础问题

楼主:
LPC1768芯片

FIO0CLR = 255 ;  //高速端口输出清零寄存器,写1使相应的端口产生低电平255就是8位二进制1111 1111.
也就是把P0.0  P0.1  P0.2 P0.3 P0.4 P0.5 P0.6 P0.7   8个引脚置为1

问题1:我现在只想置位 P0.0 到 P0.5  其中6个引脚,应该怎么办?
问题2:到底1111 1111   P0.0是最左边的红色位置,还是最右边的蓝色位置
-------------------------------------------------------------------------------------------------

问题3:如果是FIO2DIR这个寄存器,我怎么只设置P2.0  P2.1 P2.2 P2.3 P2.4 P2.5 以及P2.8 P2.9 P2.11 P2.12

网友:
以MSP430为例,用位运算实现I/O的输入输出控制,P1DIR |= BIT0+BIT2+BIT3,P1DIR &= ~(BIT0+BIT2+BIT3)

网友:
1) 先读取出不想改变的两位的数据,改变你8bit对应的位,然后再赋值
2) 一般书写的方式是低位在最右侧
3) port |= BV(1)|BV(2)|...|BV(N)
      #define BV(X)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