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信号走线规则TOP9及12点PCB布线技巧

楼主:
备注:此贴为转发他人分享。本人暂无高速布线经验。先保存一波。
随着信号上升沿时间的减小,信号频率的提高,电子产品的EMI问题,也来越受到电子工程师的关注。
高速PCB设计的成功,对EMI的贡献越来越受到重视,几乎60%的EMI问题可以通过高速PCB来控制解决。
规则一高速信号走线屏蔽规则
在高速的PCB设计中,时钟等关键的高速信号线,走线需要进行屏蔽处理,如果没有屏蔽或只屏蔽了部分,都会造成EMI的泄漏。建议屏蔽线,每1000mil,打孔接地。
规则二高速信号的走线闭环规则
由于PCB板的密度越来越高,很多PCB LAYOUT工程师在走线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种失误,即时钟信号等高速信号网络,在多层的PCB走线的时候产生了闭环的结果,这样的闭环结果将产生环形天线,增加EMI的辐射强度。
规则三高速信号的走线开环规则
规则二提到高速信号的闭环会造成EMI辐射,然而开环同样会造成EMI辐射。时钟信号等高速信号网络,在多层的PCB走线的时候一旦产生了开环的结果,将产生线形天线,增加EMI的辐射强度。
规则四高速信号的特性阻抗连续规则
高速信号,在层与层之间切换的时候必须保证特性阻抗的连续,否则会增加EMI的辐射。也就是说,同层的布线的宽度必须连续,不同层的走线阻抗必须连续。
规则五高速PCB设计的布线方向规则
相邻两层间的走线必须遵循垂直走线的原则,否则会造成线间的串扰,增加EMI辐射。简而言之,相邻的布线层遵循横平竖垂的布线方向,垂直的布线可以抑制线间的串扰。
规则六高速PCB设计中的拓扑结构规则
在高速PCB设计中,线路板特性阻抗的控制和多负载情况下的拓扑结构的设计,直接决定着产品的成功还是失败。图示为菊花链式拓扑结构,一般用于几Mhz的情况下为益。高速PCB设计中建议使用后端的星形对称结构。
规则七走线长度的谐振规则
检查信号线的长度和信号的频率是否构成谐振,即当布线长度为信号波长1/4的时候的整数倍时,此布线将产生谐振,而谐振就会辐射电磁波,产生干扰。
规则八回流路径规则
所有的高速信号必须有良好的回流路径。尽可能地保证时钟等高速信号的回流路径最小。否则会极大的增加辐射,并且辐射的大小和信号路径和回流路径所包围的面积成正比。
规则九器件的退耦电容摆放规则
退耦电容的摆放位置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摆放位置,是根本起不到去耦效果的。去耦电容的摆放原则是:靠近电源的管脚,并且电容的电源走线和地线所包围的面积最小。
多层的高速电路板的布线规则详解
PCB板分为很多层,其中四层以上布线比普通的单层和双层要复杂一些,这就要求我们掌握一些技巧,那么具体有哪些技巧呢,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希望对工程师有一定的帮助。
1、点以上连线,尽量让线依次通过各点,便于测试,线长尽量短;
2、之间尽量不要放线,特别是集成电路引脚之间和周围;
3、同层之间的线尽量不要平行,以免形成实际上的电容;
4、线尽量是直线,或45度折线,避免产生电磁辐射;
5、线、电源线至少10-15mil以上(对逻辑电路);
6、量让铺地多义线连在一起,增大接地面积。线与线之间尽量整齐;
7、意元件排放均匀,以便安装、插件、焊接操作。文字排放在当前字符层,位置合理,注意朝向,避免被遮挡,便于生产;
8、件排放多考虑结构,贴片元件有正负极应在封装和最后标明,避免空间冲突;
9、前印制板可作4-5mil的布线,但通常作6mil线宽,8mil线距,12/20mil焊盘。布线应考虑灌入电流等的影响;
10、块元件尽量放在一起,斑马条等LCD附近元件不能之太近;
11、要涂绿油(置为负一倍值);
12、座下最好不要放置焊盘、过空等,PAD和VIL尺寸合理;
以上12点技巧适用于大多数的PCB布线,当然,有些时候有特殊问题还是要特殊分析,毕竟古语有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嘛。

网友:
可以可以  好东西都是需要不断积累的

网友:
还要多实践,多测试,才能更好理解前人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