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电阻作用问题

楼主:
这时一运行良好的光偶隔离继电器驱动电路。

大家重点看一下电路中的R1电阻,这一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大家有什么其它好的设计?

网友:
R1的作用是和R2一起将光耦电流转换为电压,然后用于管开Q1吧。

网友:
其他好的设计,建议直接采用集成电路IC进行设计,会更稳定,外围器件更少

网友:
如果没有R1,则光耦二次漏电流将完全流入Q1基极,这可能造成Q1误动作。
有R1之后,由于Q1发射结的非线性,漏电流大部分流过R1,这样就避免了Q1误动作。当光耦二次导通时,正常的工作电流大部分流入Q1基极,不会影响Q1正常工作。

网友A:
二极管D2正端接到Q1基极,是错误的。D2正端应该接到Q1集电极才会起续流作用。

网友:
原则上是用更少的器件实现功能    就是最可考的设计   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光耦导通后,5V的电压通过R2加到Q1的BE极,BE极之间的压差应该很大的,BE极导通后有R2做限流,Q1进入饱和态,BE的电流大概在10mA,0.2V的压降,20欧姆的电阻,CE极间的电流很大(大概950mA),是不是CE间的压降会影响BE极的压降呀?就高手给指点。
这个电路是前辈留下的,没有认真研究过,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D2正端接到Q1基极,是错误的。D2正端应该接到Q1集电极才会起续流作用。

不好意思是我画错了,D2的确是继电器两端间的。老大就是细心啊!!!

网友:
@maychang 老大说的有道理,光耦3,4脚间在微弱光的时候的确是有漏电流的,我遇到过机壳漏光造成勿动的事故!

网友B:
顺便请教各位,NPN和PNP管子在做电流驱动时有什么区别吗?不知到为什么公司的前辈电路中NPN的管子用的比较多。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便请教各位,NPN和PNP管子在做电流驱动时有什么区别吗?不知到为什么公司的前辈电路中NPN的管子用的比较 ...

“不知到为什么公司的前辈电路中NPN的管子用的比较多”

NPN管和数字电路芯片接口比PNP管方便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到为什么公司的前辈电路中NPN的管子用的比较多”

NPN管和数字电路芯片接口比PNP管方便得多。

老大的回答让我茅塞顿开!NPN和PNP的开关电压方向不同,NPN是正极高电平开通。PNP是地电平开通。对于8051那样的单片机,默认是高电平,所以PNP比较合适,通过光耦以后逻辑转换NPN比较合适。谢谢老大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