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发蓝牙灯控系统,嵌入式开发板蓝牙控制多盏灯的问题

楼主:
最近想做这个课题,用一个嵌入式开发板,单片机、ARM、树莓派、Arduino等都可以,然后买几个蓝牙灯泡,然后让开发板蓝牙连接这些蓝牙灯泡,并控制灯泡的开、关、亮度调节。
现在遇到问题,我用树莓派已经蓝牙连接上这些灯泡,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控制灯泡,也不知道控制命令是什么。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有什么好的开发方案吗?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1) 如果是用BLE传输控制的话,你可以先了解一下BLE的一些概念,比如profile,character,uuid等
2)  然后找一些基本的例程尝试一下,关于树莓派的蓝牙,网上有相关的教程,可以试着修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是用BLE传输控制的话,你可以先了解一下BLE的一些概念,比如profile,character,uuid等
2)  然后找 ...

谢谢。我也在网上找过一些,网上基本上都是led灯通过串口与树莓派连接,与我的需求不同,我是想树莓派直接蓝牙连接led灯。而ble是关于信息传输的,但是我是想知道调节灯的亮度颜色的一些命令怎么能知道

网友A:
1) 第一步,蓝牙主机从机相互通讯你得搞明白,能通讯上
2) 第二步,搞明白调光的原理,调光一般就是调节电压与电流,LED做为简单的模型,就是用PWM调节,那么灯的一端就直接调节PWM 占空比即可
3) 还是那句话,先把蓝牙搞明白,能像串口一样用,那么发什么命令,怎么控制你自然而然的就明白了

网友B:
得知道你买的那些蓝牙灯是怎么用的,原来是怎么控制的,是用手机App吗,应该有数据协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第一步,蓝牙主机从机相互通讯你得搞明白,能通讯上
2) 第二步,搞明白调光的原理,调光一般就是调节 ...

如果蓝牙LED灯都要自己设计开发的话,你说的pwm调光等等都要自己根据原理去写程序定义,是可行的,搞明白蓝牙开发理论肯定也是前提。但是如果我买了个现成的蓝牙LED灯,那这个灯的调光程序已经固化到灯的主板中了,这个可能是不公开的,我就想知道怎么去知道关于这个灯的调光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知道你买的那些蓝牙灯是怎么用的,原来是怎么控制的,是用手机App吗,应该有数据协议吧

关键就是这个问题,那个蓝牙灯的数据协议可能不是开源的,我无从可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就是这个问题,那个蓝牙灯的数据协议可能不是开源的,我无从可知啊。

那你这条路难得走通了,或者去换个知道协议的蓝牙灯

网友:
灯控的程序比较简单,可以自己写一下控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