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输出正弦波,那么怎么测这个输出电压的谐波,波形畸变呢

楼主:
逆变器输出正弦波,那么怎么测这个输出电压的谐波,波形畸变呢

网友:
测量谐波成份,比较早的设备是失真度分析仪,现在可以用频谱分析仪。

网友A:
逆变器输出,不能含有直流成份,所以测量直流成份是逆变器不可少的项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输出,不能含有直流成份,所以测量直流成份是逆变器不可少的项目。

这个直流成分是什么(完全不懂,大神帮忙讲的详细点),还有要怎么测量直流成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流成分是什么(完全不懂,大神帮忙讲的详细点),还有要怎么测量直流成分

你的逆变器输出并不是理想的正弦波形,如果对逆变器输出进行傅立叶展开,那么除50Hz基频外,还有二次、三次谐频,这些谐频即你要测的“谐波成份”。除此之外,展开式的第一项就是直流成份(频率为零)。
从波形上直观地看,直流成份就是波形在横轴上下面积不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流成分是什么(完全不懂,大神帮忙讲的详细点),还有要怎么测量直流成分

测量直流成份,可以用直流电压表。但需要注意:逆变器输出具有非常强的交流成份,直流成份通常很小,你的直流电压表必须能够承受这么大的交流电压。

网友:
怎么测,要看你的测试目的。做产品的话,去买电网谐波测试仪,价格并不高,但自己测合格了还不算数,需要把产品提交给电科院或其指定单位做入网测试,拿到证才能卖。如果不是做产品,拿频谱分析仪大致看看就可以,注意控制输入幅值和安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