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PL2303驱动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
楼主的笔记本是thinkpad T510,跟着我有些年头了,
外观没什么走样,如果只是单纯的看看电影,看看新闻 ,没有一点压力
可是楼主是一名研发人员
当然电脑里面安装的最多就是各种编程环境,各种EDA工具
所以相对来说,运行起来越来越不从心了
后来升级了4G的内存
还是没个什么用
过年的时候,又是心血来潮,搞了一个512G的固态硬盘,顺便刷了win10系统
可是CUP是32位的,所以只能安装32位系统,没有完全发挥win10的优势
唯一感觉就是开机快多了,确实比win7快多了,开机不过几秒钟的事
win10的口碑不错,按说兼容性应该也不错
可是偏偏安装了pl2303的驱动不能用
好在,遇到这问题的人不止我一个
网上能搜到很多,
当然办法也有
这里也做一下简单记录
以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1) PL2303驱动不能用,那要安装合适的驱动,下面这个是我在网上下载的,
      在我的系统中测试是可以用的
2)   按正常流程安装附件中的驱动
3) 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USB转串口,我这个是已经设置过了
      所以显示可以用

3) 在USB转串口上右键--->更新驱动程序,选择下面这个

4)点击 选择下图中红框处

5)选择版本3.3.30

6) 点击下一步,可能要重启一下电脑

7) 然后就可以用了^_^
8)   来个镇楼的图片,晒晒俺的老伙计,
     一定想让它退休,又舍不得它退休
     或许,还会让它再跟我几年吧^_^

   9) 快9点了,该去搬搬砖,看看书了^_^

网友:
win10下PL2303驱动不好装?
看来还是继续用win7吧,
不折腾

网友A:
自己用的我一般不折腾win10了。。

只有一个测试机用的win10.。。神奇的是,网上搜到的激活码,真的可以激活,,很牛逼了。

现在win7是第一生产力工具

网友B:
PL2303还不如用CH3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2303还不如用CH340

PL2303缓存更大一些,手上有的USB转串口用的是CH340,有几个用的是PL2303, 不能让它们闲着,所以该折腾还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的我一般不折腾win10了。。

只有一个测试机用的win10.。。神奇的是,网上搜到的激活码,真的可以 ...

win10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
后面的感觉还行,,一开始的几个版本,真的很差劲,,,

我当时的电脑,硬件不算太老,符合win10最低要求绰绰有余。

但是无论我用那种方式安装,直接win7升级win10,还是全新格盘安装win10,用几分钟都是卡顿的厉害。。。。。

网友:
感谢楼主,百度了一堆都不能用,用楼主这个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