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SM6DSM的角度、加速度转换及精度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请问一下,采集到的六轴的数据线速度和角速度,如何转换成角度和加速度呢?LSM6DSM能支持这个精度吗?

网友:
这个不知道啊!

网友A:
你的参数里对加速度传感器的精度要求不高,LSM6DSM的分辨率可以满足要求
实际设计时还要考虑噪声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参数里对加速度传感器的精度要求不高,LSM6DSM的分辨率可以满足要求
实际设计时还要考虑噪声的影响

...

请问得到的六轴的值如何转换成角度和加速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得到的六轴的值如何转换成角度和加速度呢?

倾角可以直接使用加速度传感器 如果有震动的等外力影响可以用传感器融合
参考下边链接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mems-and-sensors-software/open-mems/osxmotionfx.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倾角可以直接使用加速度传感器 如果有震动的等外力影响可以用传感器融合 参考下边链接 https://www.st. ...

这个链接打开不了,还有其它地方有介绍吗?陀螺仪,加速度转换为角度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链接打开不了,还有其它地方有介绍吗?陀螺仪,加速度转换为角度的方法?

https://www.st.com/resource/zh/application_note/an4509-tilt-measurement-using-a-lowg-3axis-accelerometer-stmicroelectronic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