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信尾椎意思

楼主:
       那位大神知道MAX9077EKA/GH9后面GH9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这个只能看规格书了,规格书上有说明

网友:
一般datasheet上都会标明的,或者有专门的文档来说明,
官网上查一下。。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回复,刚刚从美信总部邮件得知是:有GH9表示器件含铅(SnPb)的意思.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咯~

网友:
器件选型时,一定要看器件的规格书或者数据手册,正规厂家都会对器件名称的每一部分作出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