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ECO问题,如图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教下大家,知道的说声,谢谢

楼主:
PADS----ECO问题,如图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教下大家,知道的说声,谢谢

网友:
你上图吧,只看提示看不出来

网友:
建议放弃PADS,这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1,天线元件的封装管脚数量与原理图不符。
2,估计你复制了别人图纸的电源符号,其网络名是+5V,你忘记去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