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电路中储能电感的选择?

楼主:
 在图中DCDC电路中,输出电流250mA左右,如果我L2电感值选择如图2中MSS1210所示,参数是否合适?Isat和Irms有何区别?哪个参数可以用来评判选择的电感合适,主要是耐流值合适?如果我换成图3的电感参数,这个Rated Current和Irms或者Isat一样嘛?那个SCDS127,1mH的DC Resistance是1820Ω,和图2中MSS1210的DCR参数0.96Ohms是一个参数嘛?这两个型号在这方面差距这么大有何影响?

DCDC电路

DCDC电路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那个SCDS127,1mH的DC Resistance是1820Ω,和图2中MSS1210的DCR参数0.96Ohms是一个参数嘛?这两个型号在这方面差距这么大有何影响?“

有什么影响,只要想想你的输出电流250mA能不能达到。250mA×1820Ω,结果是455V。可能吗?

网友:
1820Ω估计是1820mΩ的笔误。
饱和电流(Isat)是以电感值下降百分比为依据的,所以图中会有drop 10% 20% 30%这三档不同的参数。
平均电流(Irms)是以电感发热导致温度上升度数为依据的,所以图中会有rise 20℃ 40℃这两档不同的参数。
额定电流(Irated)一般是厂家综合饱和电流和平均电流这两个参数,给出的一个设计参考建议值。我觉得这个一般取值会比较保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