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正弦波逆变器的系统性能指标

楼主:
单相正弦波逆变器的系统性能指标有哪些?
最大失真度是不是=谐波含量=THD?
还有波形畸变在功率因素分析仪上能看出来吗?
波形畸变的英文缩写是什么?

网友:
”最大失真度是不是=谐波含量=THD?“

没有”最大失真度“这个说法吧?只有”失真度“,即总谐波失真。

网友:
那谐波含量呢

网友A:
“谐波含量”和“总谐波失真”,我认为是一回事。两个词汇,都是指总谐波分量与基波分量之比。前一词汇用在电力工业中,后一词汇用在音频放大器中。
还有某一次谐波和基波之比,称为某次谐波含量或者某次谐波失真。
你不妨问问PowerAn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谐波含量”和“总谐波失真”,我认为是一回事。两个词汇,都是指总谐波分量与基波分量之比。前一词汇用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