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管为什么稳不住压

楼主:
电路图如上图。
上电以后,C81两端为-12.09V,没问题。
本来设计电路的初衷是要让稳压管两端是-10V左右。
可是实测稳压管两端是-1.7V左右。
R58两端是10.4V左右。
请问高手,这个电路有错吗?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
奇怪,+24V经过线性三端稳压芯片怎么会变成-12V?
78L12又不是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A:
上电以后,C81两端为-12.09V,没问题。

你确定是负值?没有量错?

网友:
没有看懂,78L12芯片是负电压输出芯片吗?我记得应该是79系列是负电源输出的呀?这个电源怎么输入是+24V而输出是负电源,不是很理解?

网友B:
万用表的红、黑表笔捏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以后,C81两端为-12.09V,没问题。

你确定是负值?没有量错?

真的没有量错。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的红、黑表笔捏反了。

没捏反

网友:
你们不要笑话楼主,大家都是新手过来的,明显抄图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没有量错。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

“这个电路不是我设计的。”

那就是原设计者的问题。
该电路标注-12V处应该为+12V,量出-12.09V是不可能的。标注-10.4V处你量出一个比较小的对地为正的电压才对。

网友C:
是K78L12-500R3.
我再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K78L12-500R3.
我再查查资料

不必查了。
第一、78L12确实是正输入正输出,这毫无疑问。
第二、线性稳压器不可能改变电压极性,而且只能降压,不可能升压。

网友C:
各位大神看看,我没撒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神看看,我没撒谎吧

这种模块系列中确实有可以输出负压的产品,本坛有个叫“西里古”的网友用过。
但这种模块可不是线性稳压电源,而是开关电源。这一点很容易造成混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神看看,我没撒谎吧

如果是使用这种模块,那么首帖电原理图的设计是对的,你的测量也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神看看,我没撒谎吧

不过4.3V的稳压管要输出10V电压,也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神看看,我没撒谎吧

至于首帖所说“初衷是要稳压管两端是-10V左右,可是实测稳压管两端是-1.7V左右”这个问题,待我把一幅曲线图找出来。注意:你用的稳压管标称电压是4.3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过4.3V的稳压管要输出10V电压,也存在问题。

那个地方画错了,没改过来,实际用的10V的稳压管47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地方画错了,没改过来,实际用的10V的稳压管4740

R58取值4K,只有0.5mA。一般稳压管工作电流是数mA,换换小于1K电阻试试。但是按照你的描述,好像还有另外异常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地方画错了,没改过来,实际用的10V的稳压管4740

这是某型号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图中可见,稳压管的稳定电压是随电流变化的。什么图中各型号规定的测试电流是5mA,如果电流不是5mA,那么稳压管稳定电压就不是标称值。
你使用的稳压管,4.3V的规定测试电流是58mA,10V的规定测试电流是25mA,而图中电阻4k多欧姆,如果是10V稳压管,电流只有0.5mA,显然离25mA还远得很,管子工作在特性曲线最下面的弯曲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某型号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图中可见,稳压管的稳定电压是随电流变化的。什么图中各型号规 ...

谢谢maychang,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maychang,我明白了

这一下连曲线,m大讲得很明白了吧。听21的K5自封大师,胡扯八道会掉沟里的。

网友:
稳压管与电阻换一下位置试试,取电从稳压管两端取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某型号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图中可见,稳压管的稳定电压是随电流变化的。什么图中各型号规 ...

这就是有图有真相,这下一下子就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某型号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图中可见,稳压管的稳定电压是随电流变化的。什么图中各型号规 ...

这个道理我看明白了
但是首帖里说的V1稳压管,ZM4740A我查找datasheet并没有看到类似20楼贴出的VI特性曲线
而且测试电流的选取有什么标准?
这个和下一楼的问题重复了,是昨天发的今天才审核过,就按照26楼问题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某型号稳压管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图中可见,稳压管的稳定电压是随电流变化的。什么图中各型号规 ...

首贴中使用的10V稳压管,ZM4740A的数据手册,也没有看到您在20楼贴出的稳压管VI曲线啊
另外,20楼图左下角的测试电流值是怎么选取的呢?

什么图中各型号规定的测试电流是5mA,如果电流不是5mA,那么稳压管稳定电压就不是标称值。
您这句话是针对于20楼的图来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贴中使用的10V稳压管,ZM4740A的数据手册,也没有看到您在20楼贴出的稳压管VI曲线啊
另外,20楼图左下 ...

“首贴中使用的10V稳压管,ZM4740A的数据手册,也没有看到您在20楼贴出的稳压管VI曲线啊”

厂家没有把曲线图放到数据手册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贴中使用的10V稳压管,ZM4740A的数据手册,也没有看到您在20楼贴出的稳压管VI曲线啊
另外,20楼图左下 ...

“另外,20楼图左下角的测试电流值是怎么选取的呢?”

生产厂家自己规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首贴中使用的10V稳压管,ZM4740A的数据手册,也没有看到您在20楼贴出的稳压管VI曲线啊
另外,20楼图左下 ...

“什么图中各型号规定的测试电流是5mA,如果电流不是5mA,那么稳压管稳定电压就不是标称值。
您这句话是针对于20楼的图来说的?”

当然是对20楼图来说的。
不过,可以扩展到其它型号稳压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什么图中各型号规定的测试电流是5mA,如果电流不是5mA,那么稳压管稳定电压就不是标称值。
您这句话是 ...

你使用的稳压管,4.3V的规定测试电流是58mA,10V的规定测试电流是25mA,而图中电阻4k多欧姆,如果是10V稳压管,电流只有0.5mA,显然离25mA还远得很,管子工作在特性曲线最下面的弯曲部分。

在20楼中,最后您关键的解答如上
【1】您说的4.3V稳压管(ZM4731A)和10V稳压管(ZM4740A)各自的测试电流分别为58mA和25mA,这时通过数据手册找到的吗?我之前也问过说自己找的手册里面没有VI特性,您说是厂家没有加进去,所以这两个参数来的让我很瞢。不知道怎么来的,因为找不到它的完整数据手册

【2】现在R58两端电压为10.4V,R58电阻为4K,这样的话电流只有2.5mA左右,为什么说首贴的测试电流只有0.5mA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使用的稳压管,4.3V的规定测试电流是58mA,10V的规定测试电流是25mA,而图中电阻4k多欧姆,如果是10V稳 ...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12V,稳压管分10V,电阻分2V,4K的话就是0.5mA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12V,稳压管分10V,电阻分2V,4K的话就是0.5mA

哦,是的下面稳压管最高就10V,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使用的稳压管,4.3V的规定测试电流是58mA,10V的规定测试电流是25mA,而图中电阻4k多欧姆,如果是10V稳 ...

“您说的4.3V稳压管(ZM4731A)和10V稳压管(ZM4740A)各自的测试电流分别为58mA和25mA,这时通过数据手册找到的吗?”

是。数据手册中有此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使用的稳压管,4.3V的规定测试电流是58mA,10V的规定测试电流是25mA,而图中电阻4k多欧姆,如果是10V稳 ...

看看这里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里的数据。

哦哦,这儿写着呢【1】首贴的问题就明白了,稳压管的稳压(电流)条件还没到,所以才会出现层主的问题
那么既然10V稳压管的测试电流在25mA,即此时才会开启稳压效果,所以按照首贴的参数R58=4K,上面分压为2V,所以电流只有0.5mA
如果把R58的值减小到80欧姆以内,才能使得稳压管开始稳压(到10V)?

【2】稳压管的正常工作还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保证稳压管电流不超过最大值
在图中的稳压管最大值,是看黑色框中的 “最大浪涌电流值”还是红色框中的“齐纳二极管电流值”,还是它左边的“最大反向漏电流值”?

【3】最大齐纳阻抗一栏,是指稳压管被反向击穿时,内部电阻的最大最小变化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哦,这儿写着呢【1】首贴的问题就明白了,稳压管的稳压(电流)条件还没到,所以才会出现层主的问题
...

那么既然10V稳压管的测试电流在25mA,即此时才会开启稳压效果,所以按照首贴的参数R58=4K,上面分压为2V,所以电流只有0.5mA
如果把R58的值减小到80欧姆以内,才能使得稳压管开始稳压(到10V)?

楼主选择的型号不合适,应该换用其它型号。
另外,这种普通稳压二极管本来性能就不怎么样,最好改用TL431之类器件。当然,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哦,这儿写着呢【1】首贴的问题就明白了,稳压管的稳压(电流)条件还没到,所以才会出现层主的问题
...

在图中的稳压管最大值,是看黑色框中的 “最大浪涌电流值”还是红色框中的“齐纳二极管电流值”,还是它左边的“最大反向漏电流值”?

红色框中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哦哦,这儿写着呢【1】首贴的问题就明白了,稳压管的稳压(电流)条件还没到,所以才会出现层主的问题
...

最大齐纳阻抗一栏,是指稳压管被反向击穿时,内部电阻的最大最小变化范围?

这是不同工作电流之下的两个数值。厂家规定的最大值,不满足此值的视为不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齐纳阻抗一栏,是指稳压管被反向击穿时,内部电阻的最大最小变化范围?

这是不同工作电流之下的两 ...

那明白了,
最后就是最大反向漏电流
这个参数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时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明白了,
最后就是最大反向漏电流
这个参数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时会用到

最大反向漏电流,是指稳压管两端反向电压小于额定电压很多时,通过稳压管的电流。手册中标注反向漏电流时必定给出测试条件,例如ZM4731A是在反向电压为1.0V时测量。
显然,该参数在输入电压低于稳压管额定电压时有用,此时稳压管并不是完全没有电流通过,像绝缘体一般,而是流过一个比较小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