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电源切换电路怎么样

楼主:
另外,还有一种特别简洁的电路。这两种电路哪一种比较好呢

网友:
下图似比较巧妙,用BAT时Q1几乎没有压降,有利于电池寿命。
上图是常规想法,但电池要被二极管贪污掉一点电压,而且Q2、Q3两个反相器有事没事都在消耗着BAT的电。

网友:
前一电路,即使VCC_EX低于VCC_BAT,只要VCC_EX存在且低于VCC_BAT不太多,虽然VCC_BAT比较高,仍然是由VCC_EX供电。
后一电路,只要电池两端电压高于USB供电电压,就由电池供电。

网友:
下图的方式在一些产品中见到过

网友:
PMOS管切换优选

网友:
觉得下图的好。

网友:
对于上图,只要外部电源上电,则电池必然被断开,但电路复杂、成本高且压降较大。对于下图,要求外部电源电压必须高于电池电压,否则外部电源不会供电或者不会全部由外部电源供电。所以,哪个电路合适必须考察具体应用的要求和外部电源电压与电池电压的关系。

网友:
下面的之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