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V电池充电管理IC?

楼主:
请问大家有两节锂电池7.4V(7-8.4V)的充电管理IC吗?输入5V。大品牌芯片,充电电流3A.求具体型号。谢谢大家

网友:
sy6982 可USB方式供电,但是充电电流应该提供不到3A

网友:
有TI的芯片吗

网友:
TI 的可以到官网用WEBENCH筛选一下
7.4V电压3A的少

网友:
5V充两节电池的有点少,而且电流也没有这么大。MPS有款,充电电流忘记了是多大。

网友:
确实方案少。算了,改为12V降压方案了

网友:
要不要看看南芯的?

网友:
5V-3A 输入需要使用SC8922A / SC8922 / SC8804

网友:
ZCC5081两节升压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南芯的这些SC8922A / SC8922 / SC8804

还是比较厉害,

支持国产

网友:
CS4002 可以用5V的升压到8.4V对双节锂电池充电有充电指示,电流可以做到1.2A以上哦

网友:
跟LTC4002有点像可以用不

网友:
 LY4080可USB方式供电,但是充电电流2A,前提是要你输入5V4A,因为2A/8.4V= 16W输入太大于16W除去效率

LY4080是-款5V输入支持充电8.4V1A两节串联锂电池的升压充电管理应用。采用了开关升压压结构,带有散热片的ES0P8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LY4080B 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LY4080B输入电压为5V,内置自适应环路智能调节充电电流,防止拉低充电器输出。可以适合USB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看看南芯的? SC8804 SC8921 SC8922 SC8922A

看了一下这几个芯片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