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24V控制的电磁阀线圈开路

楼主:
大家好: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有个直流24V控制的电磁阀,用来控制气体的通断。使用一段后不工作了,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的DCR,正常的37欧姆,故障变大好多,有的1K欧姆,有的无穷大。看上去是线圈开路或里面接触不良了,什么原因可能造成这种故障。
      在网上搜索,看到三种种说法,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1、线圈实际工作电压高于其额定工作电压,主磁通和电流增加,铁芯损失变大,铁芯发热,长时间超负荷工作,最终烧毁线圈;
      2、线圈实际工作电压低于其额定工作电压,主磁通和电流减小,电磁力减小,线圈无法正常吸合,磁路长期存在一段空气间隙,导致          磁路中的磁阻大增,电磁力下降,导致动阀芯不能吸合,或没有完全吸合,长时间异常工作烧毁线圈。
      3、动阀芯上的弹簧被异物卡住,导致动阀芯不能吸合,或没有完全吸合,长时间异常工作烧毁线圈
      第一种说法,确实发热量变大,铁芯损失为什么会变大发热,原理没想明白;

      第二种说法,我降低线圈的工作电压,线圈电流变小,应该更不容易烧毁才是,也是没想明白;
      第三种说法,让阀芯卡住,也没看到线圈电流变大,反而随着时间的增加,线圈发热,电流在变小。
      还是说以上三种说法是不是不适合直流电控制的电磁阀,而适合交流电控制的电磁阀?

          谢谢!

网友:
“以上三种说法是不是不适合直流电控制的电磁阀,而适合交流电控制的电磁阀?”

交流线圈,如果衔铁卡住,磁路中存在空气间隙,会使电感量变小,线圈中电流增加,导致发热过甚。但直流驱动的线圈不存在这个问题。
有一种可能:直流驱动的线圈,如果线圈受潮,则会产生电解作用,使铜线腐蚀变细甚至断线。你打开你的电磁阀看看,是否进了水或者受潮。铜线被腐蚀的话,会看到绿色的铜锈。

网友:
网上说法归说法,都有其道理
几个坏不好查,也要拆
批量坏,更要拆解才能查找原因

网友:
觉得:可能是电磁阀的质量问题 或者过热烧坏了,电磁阀启动时用24V,等吸收后,降低线圈电压(具体电压最好查手册),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
1、你的电磁阀是用什么驱动的?用继电器驱动可能会好一点。
2、你测一下电磁阀,启动后的电流情况是不是稳定。
3、你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线圈材料不合格导致电磁阀的质量问题 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