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以后维持三分钟的问题

楼主:
我正在做一款产品叫试验机,就是给比如钢筋混凝土等做破坏性试验的机器。
用的是STM32F767,有压力传感器、编码器、步进电机驱动器等。
现在正在搞传感器的程序。硬件电路差不多了,做软件。使用传感器要先标定。
标定界面如下:

第一步、传感器空载,什么都不放,点击打点,标定第一个值。采样值就是码值,记下来A
第二步、加500g的砝码,再次点击打点,标定第二个值,记下第二个码值B
第三步、再加500g砝码,再次点击打点,标定第三个值,记下第三个码值C。
标定完,上位机接收下位机发上来的采样值,根据标定的码值和砝码对应的重量计算出实时
压力值并显示出来。

现在问题是,显示出的压力值不稳,跳动有点大。上图右上角那个标有"0.0"的按钮是清零按钮。我是这样做的,点一下清零按钮,
把当前的采样值代替原来标定的码值A,压力值暂时显示为0.可是不一会就变成一个比较小的
值,比如上面的0.1512.老板要求,显示0.0要至少能维持3分钟,而且小数点后一位
也要是0.我上面显示的0.1512最前面以为小数是1,不符合要求。我想不出办法来了,
请高手指点,如何才能达到要求。谢谢!

网友:
需要做一个合适的算法,消除干扰

网友A:
你的传感器里面显然包括了放大电路和AD转换电路,还包括了通讯电路。
估计你的传感器中放大器存在零点漂移,而且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传感器里面显然包括了放大电路和AD转换电路,还包括了通讯电路。
估计你的传感器中放大器存在零点漂移 ...

谢谢!那应该怎么办哪?有没有没有零点漂移的仪表放大器呢?或者采取一些措施抑制一下呢?
望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应该怎么办哪?有没有没有零点漂移的仪表放大器呢?或者采取一些措施抑制一下呢?
望多指教。

漂移发生在你的传感器内的放大器上。莫非你要把传感器内放大器芯片换成你另外购买的芯片?那可不大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应该怎么办哪?有没有没有零点漂移的仪表放大器呢?或者采取一些措施抑制一下呢?
望多指教。

你能够做到的,只有你写的STM32F767的程序。
你的传感器加上砝码,转换值不会变化很小,必定比温度漂移产生的变化要大。那么你可以每隔一小段时间读一次传感器,若是和上次读数比较有微小变化,则以上次读数为零点,若是变化比较大,则认为传感器承受了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能够做到的,只有你写的STM32F767的程序。
你的传感器加上砝码,转换值不会变化很小,必定比温度漂移 ...

谢谢!我就是这样干的,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就是这样干的,可是还是不行。

“我就是这样干的,可是还是不行。”

那我就没有其它办法了。

网友:
靠软件只能用门限法,数值变化低于设定的门限则一律忽略,通俗来说就是“计斤不计两”。此法算是一种障眼法,在零区附近可以将门限设的较大,越远离零区则将门限逐渐减小。务必仔细分析此法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最好还是解决前端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C:
你这个基本是硬件问题,软件能解决的有限

网友:
另外压力传感器不可以长时间受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基本是硬件问题,软件能解决的有限

谢谢!你觉得这个硬件电路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觉得这个硬件电路应该怎么改呢?

你先测一下电源部分,用示波器看,然后再用稳定的直流替换输入信号看看效果,行了再接传感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测一下电源部分,用示波器看,然后再用稳定的直流替换输入信号看看效果,行了再接传感器电路.

好吧,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