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LM337产生负电压的问题

楼主:
最近需要产生一个-5V的电压,选用了LM337芯片,根据下面手册上给的图画的,我想问各位前辈一下图中的VIn是正电压输入吗(比如接20V的正极)?那这样图中的极性电容会不会烧坏?还有个问题想问下在这个板子上我还用了LM2596产生正电压,这两个芯片用同一个输入电压可以吗?

网友:
“我想问各位前辈一下图中的VIn是正电压输入吗”

LM337必须是负电压输入。如果用正电压输入则LM337迅速损坏。

网友A:
1)LM337需要接负压,这点手册上应该有说明。
2)注意看你截图的电路图极性电容的方向,GND一侧为正极
3)如果输入端为20V的负压,输出为-5V的话这样压差比较大,如果功率较大不建议采用,337是线性稳压电源,功率较低,损耗较大,这种情况芯片长期工作也容易损坏。
4)如1)述,337输入需要负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LM337需要接负压,这点手册上应该有说明。
2)注意看你截图的电路图极性电容的方向,GND一侧为正极
3) ...

我的意思是吧20V的正极接到原理图的地,20V的负极接入VIn,但这样会不会把电容烧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吧20V的正极接到原理图的地,20V的负极接入VIn,但这样会不会把电容烧坏

需要看电容的额定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需要看电容的额定电压

50v100uF的电解电容可以吗,但我不知道它的反向耐压值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v100uF的电解电容可以吗,但我不知道它的反向耐压值是多大

电解电容不允许承受反向电压。对电解电容施加反向电压将导致电解电容损坏,甚至电容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v100uF的电解电容可以吗,但我不知道它的反向耐压值是多大

电解电容的确不能反接。

如果负压要求不高,用DC/DC比三端更小巧方便,或者用7660从+5V转到-5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吧20V的正极接到原理图的地,20V的负极接入VIn,但这样会不会把电容烧坏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如下图 VI接实际电压的GND,电路图中的地接实际电路的+20V。
1)电容极性 如原理图是没问题的,可以看到电容正极电压高于电容负极,只要耐压值正确,使用时没问题的,如20V可选择耐压50V的电容。
2)如真如我理解的,这样的话337电源部分的参考地平面就变成了实际的+20V,而文中你说的LM2596的参考地平面还是为GND,这样两个“GND”不同,所以在使用中是不能共地的,如果是在同一方案中,会存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如下图 VI接实际电压的GND,电路图中的地接实际电路的+20V。
1)电容极性 如原理 ...

那如果按您所说的,这个原理图中所有的地都是接20V吗?还是只是输入的地接20输出和电阻的地仍然接实际的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按您所说的,这个原理图中所有的地都是接20V吗?还是只是输入的地接20输出和电阻的地仍然接实际的 ...

对于你整个电路中 LM337部分的GND 与其后极负载用电器都需要接到相同的GND网络中,实现共地。
但是你如果整个电路中还有其他电源(如你所说的2596),那这两部分电源所使用的参考地平面是不同的,所以不能接这两部分电源及各电源说带的负载到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整个电路中 LM337部分的GND 与其后极负载用电器都需要接到相同的GND网络中,实现共地。
但是你如 ...

如果LM337模块共地的话那就是这个模块的地接到我的20V上,但为啥计算输出的电压是
VOut=-1.25*((R2/R1)+1),这个公式不是认为地是0V吗?还有我想问下您知道有输入是正电压输出是负电压的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整个电路中 LM337部分的GND 与其后极负载用电器都需要接到相同的GND网络中,实现共地。
但是你如 ...

前辈您好,我这两个LM337和LM2596电源模块是独立的,只是输入电源是相同的20V.按您所说的那我能不能是把LM337的地用+20接,输入用-20,而LM2596输入用+20,地用-20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我这两个LM337和LM2596电源模块是独立的,只是输入电源是相同的20V.按您所说的那我能不能是把L ...

不同负载间必须完全独立才行。对于独立的负载,电源的正负是人为定义的,其实无所谓正压、负压,参考点不同则正负不同。但是,一旦负载不是各自独立的,因参考点必须唯一,那正压、负压的关系就已确认,不能同时有不同的参考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我这两个LM337和LM2596电源模块是独立的,只是输入电源是相同的20V.按您所说的那我能不能是把L ...

如果两路电源是完全独立工作的,没有需要连接或者通信的地方,那是可以的,否则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同负载间必须完全独立才行。对于独立的负载,电源的正负是人为定义的,其实无所谓正压、负压,参考点不 ...

我想问下您知道可以用输入正电压输出是负电压的芯片吗?或者是用多块芯片能产生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您知道可以用输入正电压输出是负电压的芯片吗?或者是用多块芯片能产生负电压

用开关电源芯片,有专用的负压输出型也有正压、负压均支持的型号,只是正压电路和负压电路不同,可以去TI、LT的官网根据需要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