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和方波之间相位差的测量

楼主:
利用模块产生了一路正弦波和一路方波,利用什么仪器可以准确的测量他们之间的相位差,示波器由于自身出发方式的限制,测量不准确

网友:
“一路正弦波和一路方波,利用什么仪器可以准确的测量他们之间的相位差”

检测方波上升沿和正弦波过零的时间差,是否可行?

网友A:
频率相同的信号之间的才有相位差测量
主要看要测的方波和正弦波的产生方式
示波器应该能测试二者相位差

网友:
一般示波器都有外部触发引脚,将方波作为触发信号测试正玄波。如果,正玄波相位稳定,说明两个波形相位相关性好,否则,调整余辉时间在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相同的信号之间的才有相位差测量
主要看要测的方波和正弦波的产生方式
示波器应该能测试二者相位差

示波器确实可以测,但是会跳动,测量不准确,
方波和正弦波的频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