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问题,不知道调制波这样上移是否正确?

楼主:
ab=(p->Uab/p->Udref/2+0.5);//Uab的最大值为3000,具体是多少再说
abf=(p->Uabf/p->Udref/2+0.5);//加1/2就是将正弦波上移if (ab>=1)
{ ab=1;}
if (ab<=0)
ab=0;
if (abf>=1)
{ abf=1;}
if (abf<=0)
abf=0;
p->Uab=ab;
p->Uabf=abf;
请问这条程序能将调制波上移吗?Uab、Uabf为调制波(两个波关于X轴对称),Udref为直流侧给定电压。因为DSP计数器需要从0开始计数,不存在负值,而调制波(正弦波)存在负值,所以要将调制波上移,之后使用SPWM方法。但是不知道这个程序写得对不对?大神帮忙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