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播形式下数据发送失败

楼主:
    萌新求助:
在用zigbee转发串口数据时一直发送失败,代码如下:

                             if( AF_DataReques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 &SampleApp_epDesc,
                                         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strlen((char *)txbuf)+1,
                                         txbuf,
                                         &Sample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else{
                                  HalUARTWrite(0,"wrong\n", 6);

                             }

但是我改成这样却可以发送出去:

                             if( AF_DataReques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 &SampleApp_epDesc,
                                         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3,
"OK",
                                         &Sample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else{
                                  HalUARTWrite(0,"wrong\n", 6);

                             }

求问下原因

网友:
问题是出现在终端向协调器转发数据

网友:
你的程序:

                             if( AF_DataRequest( &SampleApp_Periodic_DstAddr, &SampleApp_epDesc,
                           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strlen((char *)[color=#ff0000]txbuf[/color])+1,
                           [color=#ff0000]txbuf[/color],
                           &Sample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else{
                        HalUARTWrite(0,"wrong\n", 6);

                             }

看到txBuf这个变量,需要在函数外面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

看到txBuf这个变量,需要在函数外面初始化!!!

已经实在函数外初始化了

网友:
我发现,在数据长度小于35的情况下可以发出去,但是大于就不行了,可是我在以往测试的时候(数据长度58)也是可以发出去的,求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好的,我已经解决了,原来我分配是200,改为100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内存比较紧张的原因??????
uint8* txbuf = osal_mem_alloc(100);

网友:
你如果是用的TI的8051的zigbee方案,8051的内存是非常小的,你的字符串定义为200确是太大了。因为8051的内存管理很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