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中POR和PUC区别

楼主:
下MSP430F149单片机中POR信号和PUC信号有什么区别,单片机检测到这两个信号后分别执行什么操作?谢谢!
POR简单理解就是复位的信号,PUC是上电清除信号

POR信号一定产生一个PUC信号,PUC不会产生POR

If a post answers your question, please mark it with the "verify answer" button.

POR信号的产生会导致“系统复位”并“产生PUC信号”。

无论是POR信号还是PUC信号触发的复位,都会使MSP430从地址0xFFFE处读取复位中断向量,程序从中断向量所指的地址处开始执行。

触发PUC信号的条件中,除了POR产生触发PUC信号外,其他的可通过读取相应的中断向量来判断是何种原因引起的PUC信号,以便作出相应的处理。

系统复位(指POR)后的状态为:(1)—RST/NMI管脚功能被设置为复位功能;(2)所有I/O管脚被设置为输入;(3)外围模块被初始化,其寄存器值为相关手册上的默认值;(4)状态寄存器SR复位;(5)看门狗激活,进入工作模式;(6)程序计数器PC载入0xFFFE处的地址,微处理器从此地址开始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