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gerber文件导入CopperCam时,导入的电路图错误。

楼主:
AD转gerber文件导入CopperCam时,导入的电路图错误。CopperCam导入的电路图不是AD画的电路图。哪位大神可以解决吗?是转gerber文件时的错误还是软件问题呢?双面板和单面板都不能用了。

网友A:
如果是AD转gerber文件是为了导入CopperCam雕刻用,不是做PCB用
转换之前,改变一下英制单位,把覆铜和补泪滴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D转gerber文件是为了导入CopperCam雕刻用,不是做PCB用
转换之前,改变一下英制单位,把覆铜和补 ...

没什么用啊,还是不能用,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这个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