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整体该如何散热又要保证整体能防水,主要是贴片的MOS管发热最大,升降压。

楼主:
贴片MOS管怎么导热好呢

网友A:
MOS过热的话,可以考虑更换RDS小的MOS管,更外可以考虑封装大一些的MOS管。板子防水,好像可以通过板厂工艺能做到,但关键是你的元器件能做到防水么?

网友B:
整个产品防水是有等级的,一般防水,涂三防漆
MOS管加散热片

网友B:
或者用灌封胶,选择不影响散热性能的灌封胶,,,

根据自己的不同散热要求,和自己产品的防水要求选择合适的防水等级,在合适的等级下采取措施。
比如防水,防水等级一共分为8个级别,分别从IPX-1至IPX-8,防水能力依次增强。IPX-0表示为完全不防水。IPX-8  彻底防水,可以长时间连续的在水中使用。
中间有防泼溅水,防大浪,防水浸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用灌封胶,选择不影响散热性能的灌封胶,,,

根据自己的不同散热要求,和自己产品的防水要求选择合 ...

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产品防水是有等级的,一般防水,涂三防漆
MOS管加散热片

由于空间有限,加散热片给它也不够,温度能达到70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过热的话,可以考虑更换RDS小的MOS管,更外可以考虑封装大一些的MOS管。板子防水,好像可以通过板厂工艺 ...

器件是不防水的,但是 可以涂层纳米防水层,RDS已经是合适了的,有没有散热的好办法

网友:
有专门的灌封胶,LED灯泡里用的那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