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印制板雕刻机的?

楼主:
如题,学校要采购一台电路板雕刻机,用于学生的教学与培训,要能够加工常用的贴片元件印制板。想问问坛子里哪位网友有用过雕刻机的,能否介绍一个合适的型号?

网友:
这个没有哦!

网友:
没有用过   在学校用的腐蚀剂

网友:
我简单用过
差不多的雕刻机精度一般都可以
主要还是刀头选择和操作比较麻烦
两层板的过孔不好处理
在网上看到过使用那种振镜激光雕刻的 应该会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简单用过
差不多的雕刻机精度一般都可以
主要还是刀头选择和操作比较麻烦
两层板的过孔不好处理
在网 ...

谢谢。
我们没有用过,只是听说,所以一点头绪也没有。

网友:
要考虑几个参数:
有效行程,长宽高,多少毫米到多大毫米
并口接口类型,支持什么操作系统,用什么控制软件,电机功率,噪音情况,持续工作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几个参数:
有效行程,长宽高,多少毫米到多大毫米
并口接口类型,支持什么操作系统,用什么控制软 ...

是的,需要考虑这些因素。谢谢!

网友C:
这个在网购平台上找就是,不过用雕刻法做PCB效率实在太低,考虑设备折旧的话,价格恐怕没什么优势,现在网上PCB打样费用不高,简单电路用万用板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网购平台上找就是,不过用雕刻法做PCB效率实在太低,考虑设备折旧的话,价格恐怕没什么优势,现在网 ...

呵呵,学校用的,不考虑效率和价格。
已经找到合适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