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 PCB空格失效!怎么办。

楼主:
今天,在用AD17画PCB时,更换了一个元件封装,悲剧的是“空格键”失效了,但是,原理图没有什么事可以用。就是PCB下不行。而且,重装也不行。按照网上的资料,
本例症状出现的原因是快捷键表(Shortcut Table)失效。可以双击工具栏空白处,或者打开菜单DXP->Customize,进入选项卡Toolbars,找到工具栏项目“SCH Interactive Shortcuts”,看后面的钩“IsActive”是否打上。我遇到的问题是钩已经打上,但是还是不能旋转元件。
确诊: 不断反复勾选、取消这个钩,观察菜单栏和工具栏是否有变化(不包括高度与行数的改变)。如果没有改变,可以确定为本例症状,即Shortcut Table失效.
解决办法: 在Customize->Toolbars对话框中,单击“Restore”按钮,重置工具栏。此时AD会重建工具栏,于是快捷键表被重置。再次拖动元件,空格 Tab X Y键等功能已经恢复正常

这个办法也试了,没有效果。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键盘没坏

网友A:
上面不是说了吗,原理图输入没有事,就是画PCB下不能用。键盘没问题,输入法是英语

网友:
不会惨到重装电脑吧!

网友:
试试控制面板中,添加美式键盘
不行再另寻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说了吗,原理图输入没有事,就是画PCB下不能用。键盘没问题,输入法是英语

重启软件了,

网友:
软件都卸载重装了

网友:
默认就是美式键盘,而且添加了美式英语,也不行

网友:
奇怪的是,空格可以转换布线转角,就是不能旋转元件

网友:
输入法的问题,把没有的输入法都删掉,重启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
1)不用空格,直接用菜单里面的操作,看能不能旋转,AD一出问题确实比较蛋疼,特别是和谐版本2) 建议你用18版本或16版本,17版本确实存在一些小bug,用起来不是太爽

网友:
谢谢各位。
总结:如果AD出问题了,就先想想是不是,windows 系统有什么变化,看看输入法什么的设置有没有变化。还有就是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