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零火线检测

楼主:
     求助一个电源输入的零火线 检测电路      作用是检测零火线是否插返

网友:
网上搜索    抖音里面不是有很多的。。

网友A:
那要看是人工检测还是电路自动判断。人工检测可以将一个氖泡串限流电阻,一端接电源引线,一端接个金属触点,用手摸触点看氖泡是否发光来确定。此法最好通过一个单刀双掷开关来分别选通两根电源线,这样就可以确定哪根是火线。要通过电路自动检测必须有地线(接大地)回路,根据是否有对地漏电流来判断,但此法在零线存在较大对地电压时可能会误判,对地电流过大则可能导致漏电开关动作,所以要仔细选择合适的检测电流。

网友:
春阳大神说的对,可以用这种方法检测

网友:
好的 多谢提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是人工检测还是电路自动判断。人工检测可以将一个氖泡串限流电阻,一端接电源引线,一端接个金属触点 ...

可以做个  自动检测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个  自动检测原理图吗

这要看你的系统资源以及应用的具体要求,没有什么普适的“原理图”。

网友C:
电笔的电路图就是一个简单的(火线 检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笔的电路图就是一个简单的(火线 检测电路)图。

那个有毛线用,都有人体对大地构成回路了就是三线制那就简单多了。二线制的方案肯定是有的,原理很简单:弄个大面积的电极,以其对大地构成的分布电容对大地构成回路即可,电容屏原理的拓展应用罢了,只要离大地不是很远,此法万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