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PCB设计

楼主:
两块开发板之间通过网线进行通信,现需要把两个板子设计成为一个板子,省去水晶头和网线,通过电路设计将两个开发板的网口连接,并进行PCB布线设计(一个是百兆以太网,一个是千兆以太网),请教各位大神,这样的思路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在进行电路设计和PCB布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非要使用网络进行两个板子通讯!两个板子可以使用的方案比较多,如:uart可以达到1M多,还有SPI可以达到40M...

网友:
只说网口的PCB相连的话,都一块板了,比较不用外部走线,尽量靠近,尽量保持差分对平行、等长、短距,避免过孔、交叉。

网友:
看高速布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