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灵思Sinlinx A64开发板Linux内核定时器编程

楼主:
开发平台 芯灵思Sinlinx A64
内存: 1GB 存储: 4GB
开发板详细参数 https://m.tb.cn/h.3wMaSKm
开发板交流群 641395230
Linux 内核定时器是内核用来控制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基于jiffies)调度执行某个函数的一种机制,其实现位于 和 kernel/timer.c 文件中。
内核定时器的数据结构
struct timer_list {
struct list_head entry; //双向链表元素list:用来将多个定时器连接成一条双向循环队列。
unsigned long expires; //expires 字段表示期望定时器执行的 jiffies 值,到达该 jiffies 值时,将调用 function 函数,并传递 data 作为参数。
void (*function)(unsigned long); //指向一个可执行函数。当定时器到期时,内核就执行function所指定的函数。而data域则被内核用作function函数的调用参数。
unsigned long data;
struct tvec_base *base;
/* ... */
};
时间比较操作
在定时器应用中经常需要比较两个时间值,以确定timer是否超时,所以Linux内核在timer.h头文件中定义了4个时间关系比较操作宏。这里我们说时刻a在时刻b之后,就意味着时间值a≥b。
Linux强烈推荐用户使用它所定义的下列4个时间比较操作宏(include/linux/timer.h):
#define time_after(a,b) ((long)(b) - (long)(a) < 0)
#define time_before(a,b) time_after(b,a)
#define time_after_eq(a,b) ((long)(a) - (long)(b) >= 0)
#define time_before_eq(a,b) time_after_eq(b,a)
Linux 内核时间相关转换函数
1. unsigned long usecs_to_jiffies(const unsigned int u)
功能: 把微秒转换成时钟节拍
参数: u 时间微秒
返回: 对应的时钟节拍数量
2. unsigned long msecs_to_jiffies(const unsigned int m)
功能: 把毫秒转换成时钟节拍
参数: u 时间毫秒
返回: 对应的时钟节拍数量
示例: 要定时从现在开始, 3 毫秒执行一个函数
expires 设置为 jiffies+ msecs_to_jiffies(3)
Linux 内核定时器操作相关 API
1. 静态定义结构体变量并且初始化(宏)
DEFINE_TIMER(_name, _function, _expires, _data)
功能: 定义一个名字为_name 的 struct timer_list 结构的变量, 并且初始化它的 function, expires, data 成员
2. 定时器初始化(宏)
init_timer(timer)
功能: 只是对 struct timer_list 结构成员进行一些基础初始化操作, function, expires, data 成员还需要用户自
己填充。
3.设置定时器(宏)
setup_timer(timer, fn, data)
功能: 设置定时器中的 function, data 和一些基础成员, expires 并没有初始化, 需要用户自己进行初始化
4. 注册定时器到内核
void add_timer(struct timer_list *timer)
功能: 向内核注册一个定时器, 注册后会马上开始计时。
5.从内核注销定时器
int del_timer(struct timer_list * timer);
功能: 从内核定时链表上删除指定的定时器, 删除后就不会再执行绑定的函数
6. 修改定时器定时时间值, 并且重新注册
int mod_timer(struct timer_list *timer, unsigned long expire0.s);
功能: 修改定时器定时时间值, 并且重新注册, 不管这个定时的超时函数是否执行过。 执行完成后会马上启
动定时。
内核定时器编程步骤
Step1 定义timer_list 结构变量
Step2 定义超时函数
Step3 对timer_list结构变量进行初始化
Step4 注册定时器,启动定时
Step5 注销定时器
驱动代码: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timer.h>
//Step1 timer_list 结构变量
struct timer_list timer;
//Step2 超时函数
void timer_fun(long data)
{
printk("%s is call! data:%d\r\n",__FUNCTION__,data);//__FUNCTION__ 获取当前函数名
mod_timer(&timer, jiffies + HZ*1); //再次修改本定时器超时时间为当前时间后1秒
}
static int __init timer_init(void)
{
//Step3 对timer_list结构变量进行初始
init_timer(&timer);
setup_timer(&timer, timer_fun, 666);
timer.expires = jiffies + HZ*2;
//Step4 注册定时器,启动定时
add_timer(&timer);
printk("Timer start!\r\n");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timer_exit(void) //Module exit function specified by module_exit()
{
//Step5 注销定时器
del_timer_sync(&timer);
printk("Timer over!\r\n");
}
module_init(timer_init);
module_exit(timer_exit);
MODULE_LICENSE("GPL"); 复制代码
Makefile代码:
KERN_DIR = /work/lichee/linux-3.4
all:
make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clean:
make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clean
rm -rf modules.order
obj-m += timer_drv.o 复制代码
最后使用 dmseg 命令查看,可以看到每隔1秒打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