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节|种草一款你觉得性能靠谱的入门示波器

楼主:
最近有朋友让推荐一款入门级示波器,我找了这四款参数差不多的机子:普源DS1000Z、鼎阳SDS1000X-E、泰克TBS2000、固纬GDS1000B,有用过的、或者有听过反馈的朋友帮忙投个票(拖儿勿扰)

单选投票 , 共有 12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25.00% (3)
41.67% (5)
33.33% (4)
0.00% (0)

网友A:
我十年前买的普源的100Mhz示波器,主要是价格便宜,用了十多年了,还可以。也有用过"优什么的”感觉不如普源,也用过安捷伦的,感觉只是比普源的稍好,但是价格就贵不少了。

网友:
如果要求不多,那应该都是可以的。普源的在国产中算不错的

网友:
国产货里面普源算靠谱的,最早用过普源1052E,后来换成了DS2072A感觉都不错,如果不差钱当然是是德或者泰克了

网友:
不好意思,借楼主地方问个问题。我有朋友是做电源的,他说模拟示波器20M的和数字100M的没啥区别。他工作时更喜欢模拟的,说模拟的看波形比较好,数字的就是测量方便些。他就看波形模拟的就好。求教为什么?

网友B:
1) 200MHz以内,感觉国产的比较实惠一些,以前买过汉泰的,用没多久坏了一个通道,后来搞了一台鼎阳的,还不错
2)如果不差钱,还是泰克,安捷伦

网友:
性价比来说,推荐普源

更多仪器仪表资讯请看仪商网<

网友C:
自己用的话,我推荐 Micsig 的 STO1104C.
我自己家用的就是 Micsig 的全触摸操作,很好用,占地方少。

网友D:
不差钱就安捷伦泰克,没啥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十年前买的普源的100Mhz示波器,主要是价格便宜,用了十多年了,还可以。也有用过"优什么的”感觉不如普 ...

是的,安捷伦太贵了,入门级示波器买那么贵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差钱就安捷伦泰克,没啥说的,

问题就是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的话,我推荐 Micsig 的 STO1104C.
我自己家用的就是 Micsig 的全触摸操作,很好用,占地方少。

我都没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200MHz以内,感觉国产的比较实惠一些,以前买过汉泰的,用没多久坏了一个通道,后来搞了一台鼎阳的,还 ...

你用的鼎阳哪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