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管脚少的单极性AD转换芯片

楼主:
最近项目用到STM32F767,内部AD是12位,不能满足要求。我找了一下,ADS1274,64个管脚,管脚太多。
我还找了其他的AD转换芯片,都是差分输入的。我不要差分输入的。

想找一款管脚比较少的AD采样芯片,16位或者24位都可以,单极性输入。谢谢!

网友:
ads1100 sot23-6 16位

网友:
精密一些的还有LTC2401
采用 MSOP-10 封装的单通道 24 位、微功率、No Latency Σ ADC

网友:
国产的芯海的也可以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怎么都是一个输入正,一个输入负?是不是AD电压值接到正输入上,负输入直接接地呀?

网友:
MCP3421可以。看了数据手册才知道,AD转换芯片都有内部放大器,MCP3421
可以放大1、2、4、8倍。传感器信号直接接到AD转换芯片,外部的仪表放大器
就可以不用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