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led显示屏寿命真可以达到10万小时么?

楼主:
透明led显示屏寿命10万小时是真的吗?

   LED透明屏也和其他电子产品一样,有一个使用寿命。虽说LED的理论寿命为100000小时,按每天24小时,每年365天算都能工作11年多,但实际情况和理论数据差很多,据统计,现在市面上的LED透明屏寿命一般为4~8年,能用到8年以上的LED透明幕已经非常不错。因此LED透明屏寿命10万小时是比较理想状态上能达到的,实际情况中使用5万小时已经算不错的。
    影响LED透明屏寿命的因素有内因和外因,内因有外围部件性能、LED发光器件的性能、产品抗疲劳性能;内因有LED透明屏的工作环境等等。

1.外围部件影响
   除了LED发光器件之外,LED透明屏还使用了许多其他的外围部件,包括电路板、塑胶壳体、开关电源、接插件、机壳等,任何一个部件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透明屏的寿命降低。所以,透明显示屏的最长寿命是由最短寿的那个关键部件的寿命决定的。比如,LED、开关电源、金属外壳均按8年标准选料,而电路板的防护工艺性能只能支持其工作3年,3年之后因为锈蚀会发生损坏,那我们也只能得到一块3年寿命的透明屏。

2.产品的抗疲劳性能影响
  LED透明屏产品的抗疲劳性能如何,取决于生产工艺。拙劣的三防处理工艺制作出的模组抗疲劳性能难以保证,在温湿度变化时,电路板防护表面会出现裂痕,导致防护性能下降。
    所以LED透明屏的生产工艺也是决定透明屏寿命的关键因素。透明屏制作所涉及到的生产工艺有:元器件储藏与预处理工艺、过炉焊接工艺、三防处理工艺、防水密封工艺等。工艺的有效性与材料选择与配比、参数控制以及操作工素质相关,对于绝大LED透明屏厂家来说,经验的积累很重要,一个拥有多年经验的工厂对生产工艺的把控会更加有效。

3、LED发光器件性能的影响
  LED灯珠是透明屏最关键也是与寿命最相关的部件。对于LED灯珠,主要是以下指标:衰减特性、防水汽渗透特性、抗紫外线性能。如果LED透明屏厂家对LED灯珠的指标性能评估不过关,就应用到透明屏中,会导致大量的质量事故,严重影响LED透明屏寿命。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jucaiyuan008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4.工作环境的影响
  因用途不同,透明屏的工作条件千差万别。从环境方面来讲,户内的温差小,无雨雪及紫外线影响;户外的温差最大可达70度,外加风吹日晒雨淋。恶劣的环境会加剧透明屏的老化,工作环境是影响透明屏寿命的重要因素。
  LED透明屏的寿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寿命终结是可以通过零部件(比如开关电源)的更换来不断地延续寿命。而LED则是不可能被大量更换的,因此,一旦LED寿命终结,则意味着透明屏寿命的终止。一定意义上LED的寿命决定了透明屏的寿命。
   我们说LED灯珠寿命决定透明屏的寿命,但并不是说LED灯珠的寿命等于透明显示屏寿命。由于透明显示屏在工作时并不是每只LED每时每刻都在满负荷工作,透明屏在正常播放视频节目的情况下,透明屏的寿命期应该是LED寿命期的6~10倍,当LED工作在小电流的状况下寿命可以更长。因此,选用该品牌LED灯珠的透明屏寿命期可达5万小时左右。

怎样使透明led显示屏寿命期更长?
   从原材料的采购开始,到生产安装过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对LED显示屏的使用年限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灯珠和IC等电子元器件的品牌,到开关电源的质量,这些都是影响LED大屏幕寿命的直接因素。我们在项目的规划时,就应指定用质量可靠的LED灯珠,口碑好的开关电源,以及其他原材料的具体品牌和型号。在生产的过程中,要注意做好防静电措施,比如戴静电环,穿防静电的衣服,选择无尘车间和生产线,最大程度地降低故障率。在出厂前,要尽可能地保证老化时间,做到出厂合格率100%。在运输的运程中,应做好产品的包装,在包装外注明易碎,如果是海运,需要做好防盐酸腐蚀措施。
  此外,LED透明屏日常维护也非常重要,定时清洁屏幕上面积累的灰尘,以免影响散热功能。在播放广告内容时,尽量不要长时间处于全白色,全绿色等画面,以免造成电流放大,线缆发热而引起短路等故障。在晚上播放节日时,可根据环境亮度调整屏体亮度,这样不但能节省能源,还能延长LED显示屏的使用寿命

网友:
使用寿命要是再长一些就好了,毕竟这玩意用的户外广告的比较多

网友:
理论寿命一般是实验室环境下测得的。在实际环境中是要打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