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总有关频繁改变变量问题

楼主:
1.  如果中断和主线程都要访问同一个变量,那么在主线程中访问之前要关闭中断,访问结束后立即打开中断。如果在主线程和中断中频繁改变变量的时候,比如自加、自减,最好先定义一个临时变量,记录自加/减的次数,后面一次性将这个被中断/主线程共享的变量进行加/减,从而减少对共有变量的访问次数,中断中也是如此。

2.  在有流水线的单片机中,有时候明明在前面执行了一条指令,但是后面进行检验的时候,发现之前那个并没有起效果,其实是因为流水线导致还没有执行到前面那个语句。在1中描述的情况,在主线程中访问变量前关闭中断,如果只把这个语句执行一次,可能中断关闭还没有真正被执行,就开始访问共有变量了,这里需要连续多次执行中断关闭语句,从而达到效果。

  例如:

volatile unsigned int Total_Num;                  //全局变量,被中断和主线程访问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uffer[1024];            //数据缓冲区
void Funct_irq(void)                    //中断函数
{
    unsigned int temp1=0,temp2=total_Num,i;
    i = readFifoNum();              //读取fifo中的数据量

    while(i--)
    {
        buff[temp2+temp1] = readFifoDat();      //读取fifo中的数据
        temp1++;
    }
    Total_Num += temp1;             //这里原来可以在while中做自加,但是不要这样,这样会导致频繁访问变量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otal_Num_Temp,send_Temp,send_Return_Value;
    while(1)
    {
        temp = total_Num;
        if(total_Num>100)            //如果缓冲区中的数据达到100字节了,那么就要进行发送100个字节
        {

            for(send_Temp = 0,send_Return_Value=0;send_Return_Value==0;send_Temp++)
            {
                send_Return_Value = sendDataToDst();    //调用发送数据函数,返回0表示发送成功,非0表示失败
            }
            closeIRQ();         //关闭中断,因为多级流水线问题,所以需要多次调用
            closeIRQ();
            closeIRQ();
            total_Num -= send_Temp;     //更新剩余的数据量,不要在for循环中做自减,这样太频繁访问,并且在访问之前要关闭中断,防止变量同时被访问
            openIRQ();          //开启中断,多次执行
            openIRQ();
            openIRQ();
        }

                      //其它代码,自行添加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