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win移植到stm32f2时GUI_Init卡死问题

楼主:
程序编译通过了
仿真的时候在GUI_Init卡死,停止的时候也跳不到卡死的地方

网上解决方法都是说 CRC没使能或者内存不够的原因
CRC已经在stm32cubeMX里打开了,
程序里也试过加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但是提示函数未定义
自己这样定义了
void RCC_AHB1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HB1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assert_param(IS_RCC_AHB1_PERIPH(RCC_AHB1Periph)); //参数纠正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参数验证
  if (NewState != DISABLE)
  {
    RCC->AHB1ENR |= RCC_AHB1Periph; //打开对应的外设时钟输出口
  }
  else
  {
    RCC->AHB1ENR &= ~RCC_AHB1Periph;//关闭对应的外设时钟输出口
  }
}
仍然卡死。
再说内存问题,也在cubeMX上打开了外部存储器(板子上也有外部存储器),也试过注释掉没有用到的函数
同样没用

求大神指导

网友:
那就先试试GUI初始化能不能过,不能过看看是不是移植的初始化代码是否是正常的,如果怀疑ram不够先去把那个一个。h文件里的那个SIZE设小找到具体那个问题引起的然后在看看怎么改

网友A:
楼主必须加载ST的CRC库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必须加载ST的CRC库文件的。

请问是这个库吗

网友:
1) 建议把库源文件生成lib加载到工程中,这样可以省去很多编译时间
2) 做界面一般是比较费内存,可以先把不用的东西去掉试一下

网友B:
以解决,我用的是hal库但是加的却是标准库的函数,换成hal库的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解决,我用的是hal库但是加的却是标准库的函数,换成hal库的就解决了。

请问楼主具体怎么解决的?你明明用的是CubeMX但是为什么会用到标准库?我也遇到同样GUI_INIT()卡死问题,,请问你是哪里用到了标准库的函数,,我也想检查一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