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计原理

楼主:
血压计原理,有个疑问如图,请赐教,谢谢

网友:
血压计里有气压传感器啊,通过读取气压传感器的输出随袖带压力的变化规律来获取血压。

网友A:
血压计原理比较复杂,对于你说的“示波法”血压测量,有加压测量和减压测量。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减压测量:如同传统的“柯氏”发测量。先给袖带加压,然后慢速减压,不断地测量压力的跳动值,“将压力的跳动值进行整理,通过波形包络线计算当前的压力值”,也就是示波法的核心得到压力值! 医学模型是分析的关键,需要长期的研究和积累。
如果,你是业余爱好那就简单的做做玩玩,要是职业最好慎重!人命关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血压计原理比较复杂,对于你说的“示波法”血压测量,有加压测量和减压测量。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减压测 ...

将压力的跳动值进行整理,通过波形包络线计算当前的压力值”----------这个具体的计算过程 你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