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工程师面试容易卡壳的“11个问题”

楼主:
1高速信号在走线的时候如果出现直角有什么影响?

1.正常走线的信号线在遇到直角时,线宽变成了直角的对角长度。线路的阻抗因为线宽的变化变得不再连续(锐角和钝角也一样),阻抗的不连续会带来信号的反射。

2.传输线直角形成的寄生电容,会减缓信号的上升时间。

3.直角处在高速信号传输时,相当于天线,会造成EMI干扰。

2某个处于线性放大器的电路,当输入电压为15mV,输出电压为6V,输入电压为30mV,输出电压为7.5V(以上均为直流电压),它的电压增益为?

k=(7.5-6)/(0.03-0.015)=100

3开关式(D类)音频功放相对传统AB类功放的优点是什么?

体积更小!

D类功放的集体管工作管工作在开关状态,AB类功放因为存在静态电流,晶体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常常需要加入散热器。

4在PCB设计时,大面积覆铜的主要目的是?

1.PCB中需要敷铜的设计一般是在电源线或者地线上,大面积的敷铜可以降低电源和地线的阻抗,加大走过的电流,减小损耗。

2.在高频信号走线进行敷铜能够减少信号之间的干扰,起到了屏蔽的作用。晶振为高频发射源,在晶振附近的敷铜,就是这个道理。

5万用表测试二极管正向直流电阻,选择的量程越大,测得的二极管阻抗?

测量值越大

分析:测量二极管的正向直流电阻,相当于在二极管的两端并上了一个电阻。万用表里面,量程越大,并联的电阻越大。又因为二极管的两端电压为0.7V,并上的电阻越大,电流越小,则显示的电阻值越大!

6若红外发射管发射的是未经调制的信号,则会造成?

红外信号易受到干扰

红外发射采用的调制载波频率为38kHz,加载在高频信号上的红外线抗干扰能力会明显得到增强,避免大气中的红外线干扰。

7在PCB板上线宽和过孔的大小与通过电流的大小关系?

一般PCB板的铜箔厚度为35um,线条的宽度为1mil,那么线条的截面积为0.035mm2(类比成吃的面条横截面),通常取电流密度为30A/mm2

1mm的线宽可以流过的电流为:I=0.035X30=1.05A

1mil=1/1000英寸=0.00254cm=0.0254mm

1mil流过的电流I=0.0254X1.05=0.02667A

20mil流过的电流I=0.02667x20=0.5334A

即:1mm可以走1A,20mi可以走0.5A,记住这两个即可!

过孔的大小,在设置的时候,一般内径0.3mm,外径0.6mm,流过的电流与很多工艺相关。

8同相比例放大器和反相比例放大器各有什么特点?

1.同相放大器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输入阻抗接近无穷大,常常作为电压跟随器使用,进行隔离。反相放大器的最大的优点是输入端的正反相电位差接近为0,只存在差模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2.同相放大器的最大缺点是输入没有“虚地”,存在较大的共模电压,抗干扰的能力较差,使用时,要求运放有较高的共模抑制比。反相放大器的最大缺点是输入的阻抗很小,等于信号输入端的串联电阻阻值。

3.同相运算放大电路,引入的电压串联负反馈。反相运算放大电路,引入的电压并联负反馈

4.同相和反相的输出电阻都基本为0。因为引入了深度电压负反馈。

5.共同遵循“虚断”,“虚地”分析规则,也是电路的分析的手段

9buck电路PCB布板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

1.开关电源电路中,开关管高速的开关,存在电磁干扰,在布线的时候,将开关管的S级放在离地线尽可能的近,并且将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放在开关管的两侧,能够吸收噪声

2.功率电路的回路和控制信号回路隔开,在共地的时候,单点进行连接即可。

10万用表20A和200mA,哪一个内阻大?

对于同一个万用表而言,表头一样。扩展的量程越大,所呈现出来的内阻就越小。

比如量程越小,那么很小的电流流过,表头就要动作,那么需要高内阻才行。并联大电阻,分流小,表头流过更多的电流,更够动作。

再比如测量同一个电流,如果20A量程的内阻更大,那么压降更大。不满足,同一电流流过,电压降一样的情况。所以只有在电流大的时候,内阻小,才能和电流小,内阻大,U=RI,才能相等!

11运放有哪些参数?压摆率是什么意思?单位是什么?

压摆率,简称SR(slew rate)也称转换速率,是指输入信号为阶跃信号时,闭环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时间变化率的平均值。(其实就是输出电压的转换速率)单位V/s,V/ms,V/μs,反应了运放放大器在速度方面的指标。一般来说,压摆率越高的运放,其工作电流也越大,亦即耗电也大的意思。但压摆率是高速运放的重要指标。

增益带宽积(小信号的增益带宽)衡量运放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表示带宽与增益的乘积,在频率足够大的时候,增益带宽积是一个常数

网友A:
小细节往往蕴藏着最基础,最需要掌握的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细节往往蕴藏着最基础,最需要掌握的知识

春天来了  感觉  好多东西都不够用   想看书了又静不下来   有没有什么方法推荐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春天来了  感觉  好多东西都不够用   想看书了又静不下来   有没有什么方法推荐一下

现在有纸质书,电子书,甚至很多视频。但是不静下来什么都搞不好。现在工作、生活节奏这么快,难得静下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纸质书,电子书,甚至很多视频。但是不静下来什么都搞不好。现在工作、生活节奏这么快,难得静下来 ...

按理说  资料越多越好  是不是可以 分拣一下    这样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学习一下
你觉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  资料越多越好  是不是可以 分拣一下    这样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学习一下
你觉得了

按理说资料越多越好,但是系统性的资料更好,资料再多只是简单地堆积,合理的分类,并且根据从入门到深入的线索整理起来才更能更好、更快、更准确的学习

网友:
我感觉做硬件   什么都要弄点  又没有深入  有时候感觉碎片   确实挺费时间的  但有时后又特别有用    感觉还是需要长期的稳住才行   觉得书籍纸质的不错  定个一学期的时间   三五载的规划    但是长期被打乱   毕竟不是在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