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下面这幅电路中的自举原理(详细点,各路大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这类“自举”电路,用于驱动半桥(用两片则可以驱动全桥)。不把被驱动的半桥画完整,不可能理解“自举”。

网友:
而且,包括半桥的电路,在该芯片datasheet中就有,为何不把典型联接的电原理图多看看?

网友A:
建议楼主先把开关电源中普通半桥的工作原理弄清楚,然后再谈这种“自举”电路。

网友B:
后面接的半桥结构,下管功率MOS的漏端接VS,gate接LO,当下管MOS打开时,VS被拉到地,此时12V通过D6, C2进行充电,电容上就会储存电量;当下管MOS关闭,上面的MOS开启时,VS会被拉到母线电压,此时VB的电位也会抬升到母线电压 plus 之前的充电电压(目标是母线电压+VCC),这就是所谓的自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接的半桥结构,下管功率MOS的漏端接VS,gate接LO,当下管MOS打开时,VS被拉到地,此时12V通过D6, C2进 ...

母线电压是什么,是VCC吗?是不是上管导通时,VCC送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把开关电源中普通半桥的工作原理弄清楚,然后再谈这种“自举”电路。

网友C:
全桥电路在此,大神教教我怎么理解(百度上搜一下,看了很多,但是不甚理解,愿听大神再赐教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桥电路在此,大神教教我怎么理解(百度上搜一下,看了很多,但是不甚理解,愿听大神再赐教一些)

坛子里面是没法说完的。
先看看这几本书吧。
还有一本,需要分卷压缩。

网友:
不是有人要学开关电源吗?这里发书了居然不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