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下面这幅电路图中IR2104的自举原理(写详细点,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在另外一个类似的贴中,几位网友已经建议楼主看下工作原理弄清楚,然后再谈这种“自举”电路。
这里楼主的口气 是“这题我不会”请写详细点介绍
好吧,带你了解一下
先把手册搞一下,IR2104是一个高压驱动芯片,驱动一个半桥MOSFET。Vb,Vs为高压端供电;Ho为高压端驱动输出;COM为低压端驱动供电,Lo为低压端驱动输出;Vss为数字电路供电。

网友:
半桥驱动的电路的上下桥是交替导通的,注意,当下桥通,上桥关时,Vs脚的电位是下桥开关管的饱和电压,此时根据楼主的电路自己应该哪个是上桥和下桥,此饱和电压基本接近低电压位,此时Vcc通过自举二极管对自举电容充电,使其接近Vcc,下桥关断时,Vs端电压升高,电容两端不能突变,所以Vb端就是Vs和Vcc电压相加,Vb和Vs电压还是接近Vcc,下桥开时,自举电容作为一个浮动电压驱动下桥,自举电容和下桥开关管开通期间损失的得到补偿。这是自举基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