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封装库中接地的pad处理问题

楼主:
在封装库中做一个芯片,芯片底部有个散热的铜片露出来,需要焊在电路板上,应该如何处理?如果在做封装库的时候简单地设为0号引脚,走线的时候地线接到上面会产生net不匹配的错误。但是看到别人做的pad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查了好半天属性也没发现怎么处理的

网友:
芯片封装的底部焊盘做的有误?底部焊盘的名字序号和原理图原件引脚序号对应,NET就不会出错

网友:
底部有焊盘的,一般是PowerPAD,电源地,需要焊接,散热的用途比较多

网友:
前些年曾经分享过一个帖子,举例的芯片是TI的TPS5430芯片,底部有焊盘
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8523-1-1.html

网友:
1) 原理图与封装要一致
2) 底部焊盘一般是散热用,也有一部分是为了接地,这个要看规格书
3) 在做原理图及PCB封装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引脚来设计,PCB中当成一个焊盘来制作,当然原理图与PCB中引脚与焊盘的编号要一样
4) 多看规格书,不要放过一个词语,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