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Go,单片机的GO语言

楼主:
 TinyGo是一个用于微控制器的Go编译器,使用WebAssembly(WASM)和命令行工具。它重用了Go语言工具和LLVM一起使用的库,编译用Go编程语言编写的程序。

使用举例
package main

import (
    "machine"
    "time"
)

func main() {
    led := machine.GPIO{machine.LED}
    led.Configure(machine.GPIOConfig{Mode: machine.GPIO_OUTPUT})
    for {
        led.Low()
        time.Sleep(time.Millisecond * 1000)

        led.High()
        time.Sleep(time.Millisecond * 1000)
    }
}

已经支持的硬件
  • Adafruit Circuit Playground Express
  • Adafruit ItsyBitsy M0
  • Arduino Uno
  • BBC:Microbit
  • ST Micro STM32F103XX "Bluepill"
  • Digispark
  • Nordic Semiconductor PCA10031
  • Nordic Semiconductor PCA10040
  • Nordic Semiconductor PCA10056
  • Makerdiary nRF52840-MDK
  • Phytec reel board

项目网站
https://tinygo.org/

源码

网友A:
单片机的编程语言越来越丰富了,这是好事。让单片机从业人员有更多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编程语言越来越丰富了,这是好事。让单片机从业人员有更多选择

以后的开发方式都会不同了

网友B:
1)可能对没有入门的同学有用处
2)  老鸟估计更喜欢用C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可能对没有入门的同学有用处
2)  老鸟估计更喜欢用C

看应用场景吧,更早的开发者会说喜欢用汇编,但是现在很少人用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go语言是一种很新的东西,主要是并行计算,估计网络可能会多一些应用场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o语言是一种很新的东西,主要是并行计算,估计网络可能会多一些应用场景

语言都是工具,为了适合应用。以后这样的工具会越来越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语言都是工具,为了适合应用。以后这样的工具会越来越多

早以前有过BASIC,PASCAL这些非主流的语言,但是基本上没什么用,最近的Python、javascript也都没什么人用。我超级看不上这两种脚本语言。不是,因为它们慢而是编写程序逻辑性很差。想用这种语言的多数都是二货。它们也没什么专业训练,自娱自乐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早以前有过BASIC,PASCAL这些非主流的语言,但是基本上没什么用,最近的Python、javascript也都没什么人 ...

这是看不到时代在发展的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看不到时代在发展的人

你说的不能说不对,但是个人经验:追新的人一事无成的多!个人教训,2006年开始学习windows 驱动,那时候感觉USB将会是Uart的终结者。就投入精力搞USB,没有资料就翻译各种USB标准,从接口(A型、B型、C型、D型)到研究USB时序。总线枚举...那时还找朋友从MicroChip拿了2片带USB的DIP封装的单片机。大概弄了两年多吧。发现USB设备在长时间的通讯过程中很是不稳定。而且对于单片机来说通讯过程太过复杂。结果出来了USB转串口。那些高级USB知识基本上没什么鸟用!只是因为研究这玩意学习到很多电源管理、总线控制、时分复用等等知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能说不对,但是个人经验:追新的人一事无成的多!个人教训,2006年开始学习windows 驱动,那时候 ...

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大部分工程师可能都遇到过。

以前受到成本、技术、时间等因素影响,只有很少的选择。现在随着硬件成本降低,大家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而项目复杂度增加和迭代周期加快,也需要更多新的开发方式。传统的开发方式不会消失,就像现在还有人用汇编一样。

在加上往往项目中硬件工程师是最不受待见的一个,也会让更多人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网友E:
你是怎么保持对这些新事物的关注了解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保持对这些新事物的关注了解的呢?

有兴趣就会多关注的,有时也需要换个思路去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以前有过BASIC,PASCAL这些非主流的语言,但是基本上没什么用,最近的Python、javascript也都没什么人 ...

你是新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可能对没有入门的同学有用处
2)  老鸟估计更喜欢用C

你是新手吧

网友F:
我最开始弄lua,最后放弃。目前昨天开始再一次捡起来python。 希望不会放弃!  python没学明白,又来了g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最开始弄lua,最后放弃。目前昨天开始再一次捡起来python。 希望不会放弃!  python没学明白,又来了go了

语言不重要,都是工具,解决问题而已

网友:
go和C很像,会C的一般了解一下就可以开始。 好! 多关注

ESP32 ESP8266 马上要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能说不对,但是个人经验:追新的人一事无成的多!个人教训,2006年开始学习windows 驱动,那时候 ...

你这个还是没理解这个phy的好处。感觉到你举得例子不对题
比如你会了phy那么你写测试程序就可以用phy了啊

比如可以让自己的小孩玩玩单片机了啊

网友:
支持go写mcu!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