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CB封装的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是REF2933的封装图。我不知道那个3×0.50/0.30前面的那个3是什么意思。
请高手告知,谢谢!

网友A:
是本封装有三个这样的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本封装有三个这样的尺寸

谢谢!

网友:
3个呀,意思是该期间有三个这样尺寸的引脚,

网友:
3个引脚都是这样

网友B:
1) 3代表三个引脚,都是这个鸟样,你就照这个引脚做其它引脚的封装
2) 0.5 应该是指最大宽度是0.5,同理0.3指最小宽度
3) 这些参数,在后面一般有说明,建议楼方看规格书时,不要放过规格书里面的每一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3代表三个引脚,都是这个鸟样,你就照这个引脚做其它引脚的封装
2) 0.5 应该是指最大宽度是0.5,同理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