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件里有好几个封装的问题

楼主:
我是个菜鸟,设计了一个板子,画了PCB,板子做出来有问题。
后来我搞不定了,就在论坛发帖悬赏。有人接了,我就把原理图和
PCB都发过去。然后,那个人改原理图、改板子。改好了,发给我。
随着项目的进展,我又需要改原理图,画板子。画板子的时候发现,
出现如下的封装错误,

我查看原理图,发现这些元件的封装都有好几个、10几个不等。其中有一个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
我需要把它们逐一删除,再添加正确的。
有时候每个元器件删十几个很费事。请问高手,有没有快捷的办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如果用的是同一个封装库的话,相同命名的封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吧,按你图中的报错提示,应该是报错对应你原理图中的原件指定的PCB封装库中根本就没有0805这个封装才对吧

网友:
在AD软件中,可以批量修改元器件封装
不是几句话能说的明白
建议楼主可以找教程练习一下,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同一个封装库的话,相同命名的封装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吧,按你图中的报错提示,应该是报错对应你原 ...

封装库中有0805封装。

就好比上面那个0805,我点击Remove,0805没了,可是还有一个0603,再删除
还有,而且不一样。要删好几次。

网友:
可能是你的库文件名与别人的不一样,建议你问别人要一下库文件,更新一下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封装库中有0805封装。

就好比上面那个0805,我点击Remove,0805没了,可是还有一个0603,再删 ...

你回复的这个问题跟你帖子中贴的报错图片不是一个问题,先说你帖子中贴出的报错图片,那个一定是没找到0805封装,即便像你在回复中贴出的图片一样name处有0805,但是你点击Edit看看,到底有没有对应的封装,一定是没有的;关于你回复中贴出的图片,这个根本没有必要去删除,你只要在Name选项中(像你说的展开可能有许多个)选择你需要的即可,当然这个封装必须在你指定的PCB封装库中存在,就不会有问题,至于展开后有多个封装是因为这个原件是经过多次拷贝并且曾指定过不同的封装(拿电阻来说可能用过0805、0603、0402等),但这多个选项不是同时生效的,也不会导致你第一幅图片中的错误,这些选项中你选择哪个就用哪个,不选的不生效,说的有点啰嗦,希望你能看明白

网友: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你的封装库和原理图库整理好,
1、原理图库整理->将你的原理图制作成符号库,检查一下有没有重复的原理图符号,删除其它库编译原理图。
2、批量教程原理图符号->选中元件,查找相似元件,更换成新建原理图符号。
原理图整理好后
整理PCB封装库。整理成一个库,查找相似的封装,修改封装。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回复的这个问题跟你帖子中贴的报错图片不是一个问题,先说你帖子中贴出的报错图片,那个一定是没找到08 ...

我看明白了。点击Edit,果然没有。指定对应封装库后,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