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灵思Sinlinx A64开发板 Linux内核等待队列poll ---阻塞与非阻塞

楼主:
开发平台 芯灵思Sinlinx A64
内存: 1GB   存储: 4GB

阻塞:阻塞调用是指调用结果返回之前,当前进程程会被挂起(休眠)。函数只有在得到结果之后才会返回。默认情况下,文件都是以这种方式打开。
非阻塞:指在不能立刻得到结果之前,该函数不会阻塞当前进程程,而会立刻返回。应用程序可选择以阻塞或非阻塞方式打开设备文件,然后设备进行读写操作,如果驱动的读写函数支持阻塞和非阻塞功能,这两种打开方式才会有区别。

阻塞示例 :fd = open("/xxx/word", O_RDONLY ); // 默认阻塞方式打开
        如果此时没有数据可以读取,则执行休眠
         如果有数据可以读取,则马上读取数据,不休眠,读取数据后马上返回。
非阻塞示例 :fd = open("/xxx/word", O_RDONLY | O_NONBLOCK ); //非阻塞方式打开
        如果此时已经有数据可以读取,则读取数据再返回。
        如果没有数据可以读,也马上返回,但是返回一个错误码。

1)驱动中如何得到用户空间应用程序打开的方式?
        open一个设备,内核会创建一个file结构,并且把打开方式的数值存放到file结构成员f_flags成员中,驱动程序的read,write 接口可以使用参数file指针取得文件打开方式。file结构中有一个成员是f_flags ,创建时候,内核会把open 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 flag 数值保存在 f_flags 变量中。

static ssize_t xxx_read(struct file *pfile, char use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poff)
        ……
        //判断当前是否有按键动作
        if(没有按键动作)
    {
                //判断 pfile->f_flags 成员是否设置 O_NONBLOCK
                if(pfile->f_flags & O_NONBLOCK) //表示用户空间使用非阻塞打开
                {
                        return - EAGAIN; //返回一个错误码,告诉用户空间你可以再尝试读取
                }
                //阻塞方式打开,没有数据就休眠,不马上返回else
                {
                        //休眠,等待有按键动作唤醒进程。
                }
        }
}

2)如何知道是否有按键动作?
        如果按键按键或松开时刻,会产生一个中断,所以,在中断程序设置一个标志即可。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初始值为 0,表示没有按键动作发生,在中断程序中设置这个变量值为 1,表示发生按键动作。

3)如何让进程进入休眠状态?
        最简单,最直接的休眠方式: msleep 函数
        这个函数:一旦调用,则调用进程会休眠指定长的时间,时间一到内核会唤醒这个进程.
        //休眠,等待有按键动作唤醒进程。
    while(press == 0)
                 msleep(5); // 休眠5ms